这是MAX6675的内部原理图,请教

楼主(2008-03-16):
MAX6675是热电偶信号调理芯片,输入接热电偶,输出直接是12位数字量,但它的PDF中原理图中为什么对 热电偶的输出信号只放大了10倍.热电偶输出只有41uV/oC左右,这样信号不是远远不够吗?
还有差分放大器用参考电压有什么好啊,高手门解释下谢谢!

网友A:
足够了吧,出来就是数字量了,里面怎么实现不用管的

楼主:
41uV放大10倍只有410uV,如果2V偏置,那变化不大啊,是不是公司PDF里面原理图不完整的,只是前端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