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15*币

楼主(2008-03-16):
以下是一个仪用小信号放大电路,是直接从书上copy的,我的目的是在Ui输入信号(0-25mV/0-250mV)的控制下,要求Uo的输出电压为0-5V,运放(LM324)要求工作在单电源下。
现在的问题有:
1、电路中的各个电阻都如何来确定
2、电路的供电电源电压大小如何来选择。

向大家请教了

网友A:
25mV输入

用LM324有点玄,除非允许有10%的误差。

网友B:
LM324输入失调电压最大有7mV,测20mV信号误差很大的

网友B:
直接找块仪表放大器得了

准又省事AD620可以的应该

网友C:
UO是否给MCU的AD转换处理?

AD620多少钱

网友D:
回答楼主:

首先运放不能为LM324.可以为7FOP09.
关于R6~R14阻值的确定:
1:上图为仪表放大器.有如下关系:R10=R11,R9=R6=R8=R7.
2:电路放大倍数(5/0.25=20)为
  K=(U11-U17)/(Ui+ - ui-)=1+[2R10/(R12/2)],
  R10=(K-1)(R12/2)/2=(20-1)*R12/4=4.75R12, R12=0.21R10,(U11和U17分别
  为运放1和7脚的输出电压.
3:可以取R10=R11=39K,R12=0.21*39K=8.2K,
4:可以取输入电阻R13=R14=10K,
5:取R9=R6=R8=R7=20K
参数确定不妥之处,还请各位前辈砸砖.谢谢.

楼主:
有没有更理想的芯片

有没有更理想的芯片,要求是单电源供电,四运放集成,价格便宜.大家给个意见吧,本人做实验用不起贵的.

楼主:
电路的供电电源电压大小如何来确定

感谢大家的分析:
我想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电源电压大小,在此电路的应用中我们可以如何来分析确定?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今天接了一个电路试了一下

输入信号是用的毫伏发生器(0-25mV)总的放大倍数为3*40 = 120,结果是得不到想要的信号输出.用万用表看最大只有0.8V,而用示波器看峰-峰值有3V左右,并且输出竟然有稳定的50Hz的脉冲信号,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呢,能够怎么解决?

网友E:
用仪表放大器吧,也就几块钱的东西。

不然有得你调,而且高精度电阻也不便宜。

网友F:
电阻不好搞

自己做仪表放大器电阻不见的精密,但是要匹配,要对称,这是最难搞的,AD620里的电阻是用激光校正的,所以共模抑制比很高

网友G:
..

孤星:问1 这样的电路的第二级必须要将差分信号的值不进行放大就单端传输出去吗?只要保证正负端的输入阻抗相等就还可以进行信号放大处理?
问2 前边双运放组成的差分放大的R13R14是不是应该选6.8K左右的好一点?
问3 目前这个差分放大电路的共模电压的范围也会影响到输出端电压,共模电压在VCC/2左右效果会最可靠,共模电压过高过低都会减小输出电压?

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

网友H:
这个电路最最好使用+-电源

网友C:
请问mic1984,AD620多少钱一块?

网友C:
请问LZ,信号Ui是什么?Vcc是什么电源?

网友I:


网友C:
再问LZ,信号源Ui是什么?Vcc是什么电源?

ad620>15*币,有点贵
再问LZ,信号源Ui是什么?Vcc是什么电源?

网友J:
用OP295或者2277来做更好些

一种高稳定性标准差压运算放大器,这是我给我们公司弄的,经过验证的
相关链接:http://www.cnieee.cn/Photo/200803/2.html

网友K:
50Hz信号

这个应该是市电的工频干扰,采用高共模抑制比的仪器放大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L:
ad620好像没那么贵吧?

俺卖了2片还是3片,才13元/片,估计量大的话,在10元内,不过不知有没有假的

网友M:
21楼的r6是用来干嘛的

图中的放大倍数是否=1+2*10/(24+RW1)

网友N:
向大家请教一下这个小信号仪用放大电路

同问啊,先谢谢了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高频小信号放大电路,频率0.25MHZ到2.5MHZ。电路适用在激光测速上的,当高速小物体,直径几毫米以几千米的速度通过2mm后的激光光幕,通过激光光幕,用高性能光电探测器(光电二极管GD3251Y,800元)感进行光电变化,通过放大电路,在示波器观察。
    直径2,3mm的弹丸穿过激光光幕,激光光幕宽20mm,厚2mm,当弹丸通过光幕,挡住一下激光,光通量发生很小的变化,通过光电转,电信号发生变化,弹丸穿过2mm厚的时间
为光电信号发生改变的时间,通过示波器触发观察。用两路或三路激光,激光之间的距离知道,通过示波器观察电信号的变化,可以判读出弹丸穿过激光光幕的距离,时间和距离知道,就可以得到速度。信号为高频小信号,**管内环境复杂,还有残渣和发光现象,对电路抗干扰要求高点。原始信号理想的情况下只有几毫伏吧。

网友N:
向大家请教一下这个小信号仪用放大电路

我自己做的电路感觉效果不是很好阿,我对器件成本没要求。谢谢了
我可以私下谈啊,谢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894333316.rar

网友O:
想要做的好一点,靠324这种东西是不行的

实在不行可以用OP07C,0.8元一个.

0.1%电阻要5毛一个,自己搭仪表运放成本要5RMB.

CMRR和温度漂移比集成的差

网友N:
向大家请教一下这个小信号仪用放大电路

有什么好的高速,低噪声,高精度的,主要是速度高点,频率宽点的仪表放大器,滤波器,望各位论坛朋友给推荐一下啊,成本不计

网友O:
10几20多的AD620大部分都是假的

AD620从ADI直接拿要60~80RMB,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AD8221

网友N:
向大家请教一下这个小信号仪用放大电路

ADI不知道,烦,ti公司我们单位还在美国军控名单,不卖。TI的很多代理都不卖小量的,我想要二十来片

网友P:
哪个型号可以几块钱搞定?国产的?

引用 网友E: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3楼: 用仪表放大器吧,也就几块钱的东西。

不然有得你调,而且高精度电阻也不便宜。

网友Q:
18块一个 我买过 现在不知道多少钱

应该不会差太多

网友R:
类似的电路我做过。

不过想输出0v好难得到。用个负电源吧。用串口232可以方便产生负电源。

网友S:
AD620没那么贵,用LM324也可以

我原来用LM324做过一个.想点办法应该还是可以的.我的办法是增加一部分电路来做零点自校准,效果还可以.
AD620没那么贵了.淘宝上才12元,批量肯定在10元以下了.

楼主:
精密电阻不能想

精密电阻太贵了,这个电路要设计好还是有点难度,盼望更多的人来参与呀.必竟用单片的集成电路对于成本要求低的位置也不太合适.

网友O:
不使用0.1%精密电阻

系统精度要求1%的话,8RMB差不多了

全使用OP09C和1%电阻应该在8RMB以内.

0.1%精度就是80RMB也难搞(使用AD694才勉强到0.1%的V/I转换精度)

网友T:
这个电路可以直接用ina128p代替

网友U:
Vcc是什么电源?

Vcc是什么电源?

相关链接:http://www.electronla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