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集成运放单双电源问题

楼主(2008-03-17):
(无正文)

网友A:
当你真正理解了放大器的工作原理后,就明白为什么了

从简单的单管放大,到OTL,OCL放大电路等等。

双电源不对称的话,对输出是会有点影响,但是没那么明显,再加上负反馈的作用,通常影响很小。

网友B:
那假如是正电源供电,而需要输出的是负电压,能出正确的电压值吗?

网友C:
不能

用“運算”的方法肯定不行

网友D:
00的解答质量很高!!

网友D:
经过反馈,会自动锁定其不至于偏离地电位

思考00帖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