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输入输出

楼主(2008-03-18):
如图,想问下,Vout1和Vout2各是多少呢?

网友A:
通常不是正向饱和就是负向饱和

楼主:
两位大侠能解释下吗?

正向饱和和负向饱和是怎么回事呢?或者在哪我能查到资料?
为什么不定呢?

网友A:
正向饱和即输出端高,高到受电源限制再也高不上去

负向饱和即输出端低,低到受电源限制再也低不下去。
因为运放开环增益非常高,开环时输入端1mV的变化足以使输出饱和。

网友B:
楼主:运放没这么玩的。

你知道我为何说“不定”吗?那就是“不定式”的意思,即零乘上个无穷大。若没有其他的约束条件,它就会乱跑。不定式还有种形式就是0/0,别看它简单,它是所有微分的归宿,当然要加上必要的约束。正因为运放的这种“不定式”特性才会演化出各种各样的应用形式。

网友C:
楼上的"不定式"有意思

网友D:
6楼的说法不妥

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不是无穷大。开环工作状态下的输出是由失调电压和开环放大倍数决定的。由于失调电压的不确定性,输出状态也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失调电压与开环放大倍数的乘积常常超出运放的电源电压,使得输出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B:
LS:没听说过“理想”这一词?

有一次我和一个学生闲聊,他问我导数dy/dx中无限小到哪是尽头?我说就是0/0。他说不定式是不是有意义?我说空谈不定式就是没有意义,但加入了约束意义就变得非常的大,否则微积分就不存在了。回到我们所说的运放,若没有“理想运放”的假定,什么“虚短”,什么线性性都无从谈起。看来还得有点“理想主义”的思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