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3-18):
有人做过VFD显示吗?
现在我搞了一个这样的项目,但是其中,VFD显示部分的背光早目前为止还没有思路,需要的是-27V背光电源和AC3.3V灯丝电源,我主板上提供的只有5V的直流,想问下搞电源的诸位,这个东西可否用芯片实现?我知道单管自激是可以的,但是实现起来太过麻烦,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芯片实现呢?

楼主:
AC3.3的交流怎么实现?

感觉不怎么好搞

网友A:
AC3.3V的交流是最简单的

AC3.3V的交流是点灯丝的,直接用开关电源的输出不整流即可。
但很难测量,通常是对比直流和你的交流点灯丝的亮度。

楼主:
用不了开关电源的

供电部分就是主板的5V电源,不可能说要用到开关电源的,现在就是怎么让一个5V的DC产生3.3V的AC

网友A:
不用开关电源?

那你的27V怎么产生?

楼主:
-27V用34063做的

网友A:
34063就是开关电源啦

劝你用单管自激方式。

网友B:
VFD灯丝供电需求

波动范围:必须是额定值的±10%。

电流容量:在最大规范值(有效值)时不得有电压降落。

频率:高于音频,小于1MHz。

波形:正弦波和除直流成份和尖峰脉冲外的其它波形。

直流成份会带来电位梯度,使亮度不均匀。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关键是我现在产生的是-27V的DC

楼主:
?

还有就是单管自激怎么做?

网友C:
ONSEMI的MC34063 是个不错的方案

推荐使用,曾经听ON的人说MC34063有个后续版本,管脚都相同,只是开关频率提高了。可以去ON的网站查一下。记不得型号了。

楼主:
关于单管自激

单管自激是不是就是在三极管的基极施加自激振荡?
频率和幅度怎么选择???

网友D:
我用过.

我原先用过一个VFD屏..是用变压器的.变压器直接输出的.嘻嘻.那样最方便,成本也低...

楼主:
贴电路出来看下

能不能贴出来个单管自激的电路出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