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为什么OP07的输出信号是锯齿波啊?

楼主(2008-03-19):
(无正文)

网友A:
振荡了吧?

网友B:
+-接反,成比较器,+电容成振荡器?

楼主:
这个OP07是+和-分别都是接的从热电藕来的信号

这个OP07是+和-分别都是接的从热电藕来的信号
   为什么要震荡呢?
   接法如图

网友C:
LZ再给多点图.小点.

6脚去哪里了?设计会不会正是需要6脚一个锯兹波输出呢?

网友A:
可能是电源旁路不好

网友D:
OP07怎么用得這么復雜啊

网友E:
可能转换速率不够

你用信号源产生一个很小的信号接上去试试看

网友F:
感觉就有点像个文氏桥振荡电路

感觉就有点像个文氏桥振荡电路,呵呵

网友G:
加C3是什么理由?提升高频?

楼主:
这个OP07是放大热电偶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