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管脚高阻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19):
芯片管脚的高阻态是什么意思?
Z表示的是高阻态吧?

网友A:
你的老师看到了估计会哭

楼主:
我看到他会笑

我看到他会笑

网友B:
是会笑,因为

LZ的理解是对的,只是不自信罢了

网友C:
顧名思義。。。

网友D:
顾名思义:就是输出被暂时切断的意思,和道路上的红绿灯

可以通过“三态输出”进行理解----实际上就是指三态输出,亦即你说的高阻态。

作用:暂时让出线路供其它电路使用。这种电路形式和道路上的红绿灯是一样的,因为如果大家都一起输出,会“撞车”的。
表现:一般的使能端或片选端就有红绿灯的属性,虽然现在你说的只是输出端的Z态。

不要不好意思,这帮高手是让回去看书的……这种小事,见识几次就OK!

网友E:
同意6楼的

我刚来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对我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