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吗?

楼主(2008-03-19):
各位大侠好:
   下面是一个比例放大电路吧?请问一下D1、D2、R1、C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D1D2两端电压大于0.4V左右时导通,R1与R2并联,放大器增益降低。

网友B:
這個電路的作用是?

网友C:
这是什么类型的比例放大电路

是微积分啊还是什么类型的运放

网友D:
你可以叫它AGC控制电路。

实现小信号放大倍数大,大信号放大倍数小!

网友E:
这个电路与AGC不沾边

只能称做为“失真放大器”`~~

AGC放大器不会使信号失真。

网友F:
“失真放大器”……

网友A:
这个放大器

其输入输入关系不是直线而是折线,可以叫折线电路。
此电路每边(正或负)只有一个转折点,增加元件数量可以做出多个转折点的电路。

网友G:
感觉还有隔直的作用.

网友H:
学习中.

真的不想来21IC,每次来都受打击..为什么有些人什么懂..而我什么都不懂呢...可悲吧

网友I:
搞不懂放个C2在那里做啥...高频增益会很大

楼主:
楼上说的好像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