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8-03-19):
(无正文)

网友A:
16V为电容耐压值,20%为误差

16V为电容耐压值,20%为误差

楼主:
RE

谢谢2楼!
那么这个两个参数一般怎么选择啊!

网友B:
±20%指的应该是容量的误差值。

根据你实际的工作电压和需要容量准确度来选择。像这样的电容,通常用在电源滤波等地方,精度要求不高。

耐压保留一定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C:
RL*C =(3~5)T/2   电容量的算法.算出来后,选得再大一点就行了. 耐压比使用的电压高1/3,我一般是这样用的.12V的电压用16V的,以上就用35V,再上去就5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