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检测一个频率约为300K,幅值约50mV的小信号的有无?

楼主(2008-03-19):
请问如何检测一个频率约为300K,幅值约50mV的小信号的有无,要求输出端以TTL电平表示信号的有无。

网友A:
先放大,然后检波,再比较。

楼主:
感谢maychang的回答

首先感谢maychang的回答
我想到的也是这个思路,但感觉有点复杂.不知道这种方法行不:先用有效值检测电路检测有效值得到DC信号,再经比较器比较.注:(AD636好像能实现有效值检测功能)
那位高手给个意见!

网友A:
3楼方案可以实现

但成本高得多,而且未必简单。

楼主:
请问maychang

请问maychang按照"先放大,然后检波,再比较"的方法,如果用仪表放大器来放大是否可行,能否推荐几款芯片呢?
另外,如果我纯粹是要将该小信号放大,最终得到较大输出的电流信号(10mA以上),该怎么办?我想,中间可能要滤波,如果要得话,是用有源滤波呢还是无缘滤波?

网友A:
用仪表放大器不是高明的主意。仪表放大器的长处是输入阻抗高,差动输入,大共模抑制比,现在都用不着。
信号频率300kHz,需要放大几十倍,普通运放没有这么高增益带宽积。
但你是要判断信号的有无,失真等问题并不重要,所以用分立三极管做放大即可。如果信号频率很稳定,可以用LC谐振回路作负载,一级增益足够,如果电阻负载,估计需要二级放大。
如果需要将该信号放大并且输出电流较大,那与判断信号有无是两回事。
有源滤波在这种情况下未必合适,需要宽带运放。

楼主:
谢谢maychang

谢谢maychang!
请问你说的“检波”是否就是精密整流?
我现在想实现两个功能:一是检测信号的有无,二是放大成10mA的电流信号,要求失真小。这样的话,电路该用什么方法设计呢?请赐教!

网友A:
如果只需要判断有无,不必精密整流,一个二极管即可。
如果又要判断有无,又要放大成10mA的电流信号,还要求失真小,那就应该用宽带运放来放大了。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至少30MHz。

网友B:
3个三极管+两个二极管

单级电压放大器、倍压整流、施密特

网友C:
要求没说清楚

频率准确性需要判断不?
峰值电压和RMS电压需要判断不?
电流输出和输入信号是什么关系?
maychang回答得太积极了,是不是很闲啊?

网友A:
一级三极管放大恐怕增益不够

至少是两级。

网友B:
可是

电视机视放极增益也有近20倍啊,那可是4M的频率上限

楼主:
回 ddb_21ic

频率准确性、峰值电压和RMS电压都不需要判断,主要要求是:一是在波形失真小的情况下将信号放大到10mA以上;二是判断小信号的有无,并用TTL电平表示出来驱动其他元件。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再考虑一下。

网友D:
楼主:50mV加在5欧的电阻上,电流就是10mA

不用放大。如果电阻是1毫欧,电流可达50A!!

问题要讲清楚点,一个电压,一个电流,怎么放大?

检测信号的有无,怎么想到用有效值芯片?那可是用导弹打蚊子阿,呵呵。。。

楼主:
可能是我没讲清楚

awey ,可能是我没讲清楚。10mA的电流是用来驱动有几K欧姆的负载的,所以不可能直接用5欧姆的电阻就行。电压/电流怎么不可以呢?

网友E:
什么负载,必须要电流信号驱动?

网友D:
电压变电流叫变换,不能叫放大

楼主还是没说清楚,什么负载?如果是恒定负载,加固定的电压就可以,如果负载是变化的,就要恒流驱动。

另外,要产生交流的恒流源,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A:
几k欧姆负载

麻烦了。
假定负载10k,10mA就是100V,需要2000倍增益。假定1k负载,增益也要200倍。
视放对失真要求不太高,而楼主要求失真小,所以必须考虑负反馈,这样开环增益还要更大些才行。

网友D:
发现maychang不但很热心,而且很细心,呵呵。。。

网友B:
10mA并不是指放大器输出啊

而是触发器输出

倍压整流后输出1V,电流一、两百uA就够了

网友A:
触发器输出?

总之楼主没有说清楚。
和小失真放大到100V比较,判断有无简直是小菜。

楼主:
我觉得 maychang 讲的有道理

我感觉比较麻烦。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我没明白PowerAnts说的“触发器”是什么意思?

我想,现在最关键的是:将该信号转换成10mA的交流信号,并保持小的失真。判断有无就不用讨论了。

网友B:
要保持小的失真?

主题变了?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楼主:
呵呵,随着问题的讨论,主题有点变化

呵呵,小弟初出茅庐,有很多需要向高手讨教,每个人的发言都会给我启发,同样感谢PowerAnts的建议!

网友B:
再敬仰一下maychang

这块老姜!!!

网友F:
判断有无能不能用用这个办法?

电容隔直,然后过零比较,然后鉴频,输出有无信号 。
过零比较后的信号是数字信号了,拿它来驱动MOSFET,得到10mA.

网友F:
上面的方法是在输入频率已知,并固定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