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又来求助了.这个比例电路怎么加这么多电容啊?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3-21):
没有直流啊!

输入的信号没有直流的啊,所以输出也不会有直流吧,那为什么还要加C4隔直呢?
不像是三极管放大电路,要在输出端加上一个电容,把三极管的偏置电压隔掉,我说的对不对啊?

网友A:
这个电路错误的,不是个反相比例放大电路

因为用的是正反馈。

楼主:
没有错啊?

没有错啊?

网友B:
C1、C2也是低通作用!C4是隔直啦。

楼主:
晕!!!不好意思哈,搞错了,不是反向比例!

晕!!!不好意思哈,搞错了,不是反向比例,我当时在板子上测的是这个电路的后一级电路.
那这个是什么电路呢,为什么要加这么多电容呢?

楼主:
晕了,运放+,-搞反了

晕了,我画错了,上图的运放+,-搞反了,是个同向比例.

网友C:
绝对有错误 同相输入,跟反相输入弄反了

楼主:
碧波仙子:是搞反了,好晕啊

那这么多电容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C:
C2高频反馈增强,很明显是,低频放大

C4输出隔直流
C3也可以认为是低通

网友A:
C1、C4隔直流,C2滤高频

C1隔直流,使得放大器的直流增益=1,如果没C1,输入的直流电压成分将一起放大。

C2在频率较高时,容抗减小,旁路R2,使得放大器对高频信号的放大倍数减小。

楼主:
3Q!碧波仙子,awey!

小弟感谢大家的解答!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