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该如何定量分析

楼主(2008-03-21):
应该是个电流串连负反馈电路吧,
那么如何确定输入电压Ui和输出电流Io之间的定量关系?

网友A:
下面的三个电阻是接成了三角形,进行星三角变换,然后你就可以看出来有两个电阻可以去掉。

网友B:
电路适当做一些简化,计算会方便很多

假设Rf和R1之和大大大于取样电阻,那么上面的电流可以忽略。然后可以计算出分压比,
再根据虚短和虚断,很容易可以计算出取样电阻上电压。然后再假设三极管放大倍数
很大,即可计算出输出电流。

网友C:
直接推导就可以了

忽略基极电流的影响:
Vi=Io*Rs*R1/(R1+Rf)    其中Rs=(R1+Rf)||RΔ
如果RΔ<<(R1+Rf) 则
Io=Vi*(1+Rf/R1)/RΔ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个电压负反馈而非电流.LS分析详细.

网友E:
这得看你怎么说了

网友A:
5楼 孤星119

问题中已经说了三极管集电极上的电阻是负载,所以是电流反馈。如果三极管发射极上的电阻是负载,那么是电压反馈。

网友D:
对的.maychang 说的有理

楼主:
同意3楼和4楼的意见

实际电路中大致有RΔ<<(R1+Rf)的关系,忽略基极电流的影响问题就简单多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