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积分用的积分电容选择

楼主(2008-03-22):
各位,有谁清楚CBB电容和NPO电容在高精度双积分电路中用作积分电容的差别?谢了!

网友A:
重要的是要用无电荷存储效应的薄膜电容

对电容的温度性能要求不高,因为电容的漂移造成的影响在两次积分中相互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