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点波形怎么这样呢?

楼主(2008-03-22):
来自 2楼

网友A:
这个积分电路有几个问题:

1、信号频率是1KHz,周期是1000uS,而积分的RC常数只有100uS,运放能不饱和?除非供电电压特高。

2、实际的信号不是完全对称的,运放输入有失调电压,偏置电流也不完全对称,即电容器上的电流平均值不等于0,电容上的平均电压会单向积累,使运放饱和。也可理解为对直流成分而言,运放的接法是开环的。

3,实际的电路都会在积分电容上并联一个大的电阻,以减小输入不对称的影响。

网友B:
没有错

就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为什么不是运放的输出端呢?

网友C:
maychang:理论上A点是虚地的.不会有波形的吧?

网友D:
理想情况下,没有波形

网友E:
应改为交流耦合输入

信号不是交流耦合输入,电容只有充电没有放电,运放早已负向饱和

网友F:
运放没有工作在线性状态,不能用虚短、虚断分析,是个比

网友B:
shalixi 说到了根上

网友C:
to:shalixi,你这样分析,我还真是糊涂了啊.

 "运放没有工作在线性状态,不能用虚短、虚断分析,是个比较器"
难道我以前学的都是错误的?
理想状态下上面是一个积分电路吧?不知你对恒流积分是怎么分析的.能详细说以下么?

网友G:
你自己计算下积分时间是多少,多久输出就饱和了?

再看看输入信号的频率是多少?是不是会导致输出饱和?

网友C:
非常感谢awey联系实际的分析,收益非浅.

网友H:
反馈

虚短、虚断是要求运放工作在深度负反馈条件下才适用的

网友F:
虚断要求低一点,只要偏置电流相对于其他支路电流足够小

网友I:
awey回答得非常清楚,谢谢

楼主:
学习了啊!现在在学习模电苦难很多啊!

楼主:
to:12楼

  请问:awey 为什么,积分的RC常数只有100uS
  我比较蠢望您谅解

网友J: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源呢

是对称的互补电源吗?

网友K(2008-06-03):
仿真的时候也有失调电压吗

仿真的时候也有失调电压吗

网友L:
我是这么分析的

运放积分器
运放积分器其实相当于是比较器,只是延迟了比较器的翻转速度。
所谓电容充电和放电其实就是电流或是电子流入和流出电容的过程,电容充电一定会是电流的方向由电容的正极流入,由电容的负极流出。电容的放电一定会有电流从电容的正极流出,由电容的负极流入的过程。
因此在积分电路中,最初一段电压上升的过程可以理解成电容的电压是不能突变,电容的电压要经过一个积累的过程,这个积累的过程就是电流流入的过程。电容的放电一定要使电容积累的电荷放掉,放电的过程是一个电流流出的过程,有放电的过程一定是有电流的流出,电容的整个支路在电流上是守恒的,有电流的流入和流出就可以,不一定要从电容的正极直接流入到电容的负极。
将电容的正极和负极直接连接是最直接的放电方式,此时电流从正极流出,直接流入到负极。
直接短接是瞬时的放电过程,瞬时的跳变过程无法分析瞬时的电流方向。
所谓的积分电路和微分电路是运放的线形应用的理解:
积分电路工作在积分和微分状态下是线形应用
积分电路的输出电压饱和后,运放工作在饱和状态,而不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此时虽然电路是积分电路的形式,但是作用并不是积分电路的作用,已经工作在了饱和状态,因此不是积分电路,所以工作运放工作在饱和状态,而不是线形状态。
积分电路由饱和状态到线形状态或是由线形状态到饱和状态可以认为是跳变的,在改变工作状态后,在运放的负输入管脚会有一个输入电压对积分电阻、电容的一个充放电波形,这个波形是运放已经不是线形状态,此时的+ — 电压已经不在相等,所以会 — 端会有一个从0V开始的充电或是放电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