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电平兼容及CD4000系列IC输入接地问题

楼主(2008-03-22):
1:单片机89S52 P2口输出驱动外部IC,虽然显示高电平状态可能出现不兼容,但是按一般的帖子看来好象没有问题。请问89S52一系列驱动一般CD4000系列有无问题,或者是采用74HC/HCT系列来解决兼容问题。
2:看到有**说CMOS IC输入不用则接地或接电源处理,如何判断是CMOS输入?比如74HC4066这个片子,是不是不用的引脚全部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A:
如何判断是CMOS输入?
从型号上即可知。HC、HCT都是CMOS工艺。

是不是不用的引脚全部接地就可以了?
注意是不用的输入引脚,输出应该悬空。对74HC4066,是数字输入引脚。

89S52输出驱动HC或HCT或4000系列都没有问题。

楼主:
恩,74HC4066的引脚是双向口

即除了控制脚之外,进出脚的是双向的,既可以进也可以出~

我全部接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