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运放电路 该怎么设计?

楼主(2008-03-23):
现求一运放电路 要完成一个共模信号的差值(V1-V2)或者(V2-V1)并输出出该差值的绝对值输出(输出为正) 其实就是信号极性自动转换 要求如下

1 单电源运放
2 输入信号+ -方向不定 幅度<100mV
3 输入阻抗无要求

网友A:
这样的电路就是绝对值电路

本站至少有两帖介绍过,标题好像是“十种精密整流电路”,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