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模电高手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3-12):
(无正文)

网友A:
增加驱动.

网友B:
估计这两个元件根本不是同一个电路中的元件

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偶然画到了一起。

网友C:
如果Vin串上电阻的驱动能力比VCC强,

那么Vin就可以作为电源,电容应该是VCC滤波用的,那么串一个二极管应该更加合理些。

如果Vin和VCC没有直接关系
电容就是给VCC滤波用的
电阻是为了增加Vin的拉流,或者是在没有Vin的情况下有一个固定的状态

网友D:
Vin可能是某IC的OC or OD输出端

电阻是此输出端口的上拉电阻

楼主:
vin是接到了ADM691(12)脚上面的!

12 CEOUT Output. CEOUT goes low only when CEIN is low and VCC is above the reset threshold. If CEIN is low when
reset is asserted, CEOUT will remain low for 15 ms or until CEIN goes high, whichever occurs first.
(12)RAM芯片使能输出。在有效期间,保持高电平,以禁止对RAM的选通;无效期间,复制,保证对RAM的正常读写;

网友E:
晕,上拉电阻……

网友F:
Vin没有去向,这个电路=没用

网友G:
没什么话说

网友H:
电路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