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的参数设置!

楼主(2008-03-12):
我是新手,看了一个别人用的产生频率信号的调制电路,电路图如下,按照产生谐振的要求有(1+R1/R2)/1》1,该电路是用来测电感的,电感值在几mh到几十mh之间,可是其他的参数不知道怎么设置,麻烦各位大牛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因为用multisim仿真了很多参数,还是没有得到满意的参数组合,电路不振荡。

网友A:
起振不起振,用仿真是不可靠的,应该动手做实验。

这个电路,正反馈最好要减弱一些才好。

网友B:
振荡电路仿真很不可靠

单纯测电感,为何要用OP-37?用个频率特性比较好的三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回maychang

考虑过用三极管来测,是否是基于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感觉那些参数老是设置不好,电路太不容易起振了,所以才想换成运放。

网友B:
三点电容式还是容易振荡的,不振荡是否待测电感Q值太低?
你要测量的电感值范围多大?

楼主:
回maychang

测量L1的电感,范围大概是3mh到40mh左右,下面这个电路好像可行,不过波形好像不怎么样,不好处理吧

网友C:
几个建议

1. 去看看OP37的datasheet,看看此运放的带宽。
2. 根据带宽设计合适的振荡频率。
3. 推导一下输出与L、C的关系,并考虑运放增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