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很奇怪的电路,高手都来看看啊

楼主(2008-03-26):
是个三极管电路,就一个管子.三极管C极是连音频信号输出,经过交流偶合过的.基极是连单片机来控制.发射极直接连地

这样的三极管能工作吗?
音频信号也能给三极管供电吗?

楼主:
B极为1的时候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啊

三极管能C E能导通?

网友A:
静音功能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用单片机控制输出的静音功能。三极管打开时为静音,关闭时有音乐输出

楼主:
没供电电压三极管也能工作吗?

能详细说下原理吗>

网友B:
单片机供三极管基极电流,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

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阻抗很小,近似短路。
没有基极电流时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近似开路。

楼主:
那三极管不用供电吗?>

网友C:
三极管当开关用

网友D:
音频端应该还有个电阻

音频端应该先有个电阻作为缓冲,再接到三极管的集电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