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问题?

楼主(2008-03-26):
所使用的运放是LT1679IS,在电路中设计为典型的同相放大器,11倍放大输出.在实验中发现,当同相端未连接信号源时,输出端竟然有214mv电压?不知何故?

楼主:
?

运放电源是3.3V单电源,与信号源共地.

网友A:
提高电压试试,电压加到6~10V看看

还有,你的电源是不是单电源供电?
如果yes的话,你的运算放大器的参考电压要放在大约1/2 vcc的地方
如果单电源供电,像你这样连接的话,出问题 is 必然的

网友B:
用双电源

网友C:
RE

会不会是同相反相两端的匹配电阻不同,引起的呢

网友D:
单电源供电输入范围到不了0,输出也到不了0

网友D:
你好好看看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和电源的关系吧

单电源供电,输入不能识别0V电压,R-R运放也要差几mV~几十mV

网友E:
是由失调电压引起的

网友A:
所以,你应该用正负电源供电。。。。

在电路中是使用单电源供电,供电电压为3.3V.该器件手册说明允许运行在单电源2.7V-36V范围内.由于应用中只需要信号的正向放大.因此电路没有使用1/2VCC作为信号零电位.所以电源地与信号端共地.如上电路我将LT1679更换为TLC274后,当无输入信号时,输出为零.这就奇怪LT1679为何不为零?

你的这种要求,要用轨对轨的运算放大器
不过,即使是轨对轨的运算放大器,也不能输出绝对的0V,输出0.1V以下也很困难

所以,你应该用正负电源供电。。。。
所以,你应该用正负电源供电。。。。
所以,你应该用正负电源供电。。。。
所以,你应该用正负电源供电。。。。
所以,你应该用正负电源供电。。。。
所以,你应该用正负电源供电。。。。
所以,你应该用正负电源供电。。。。
所以,你应该用正负电源供电。。。。
所以,你应该用正负电源供电。。。。
所以,你应该用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F:
正负电压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由于以前是使用274运放,274输出信号最大幅值受限,所以后来选用单电源操作的轨到轨运放1679.使用后发现上述现象.假如保持原有单电源供电方式,有没有其他办法保证1679输入与输出的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