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零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27):
(无正文)

楼主:
re

不会上传图片,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器。正的那一端接一个正弦信号,负的那一端接地。想把正弦波转成方波,以便测量其频率。但是地线的干扰很严重,比较器的输出受干扰的影响相当严重。

网友A:
比较器的输出受干扰的影响相当严重

怎么个严重法?

楼主:
RE:maychang

过零比较器用的AD790,当通道上没有信号时,有100多个mV的干扰信号,但是这写信号可以被比较器分辨出来,以至于输出端的信号跟有信号时差不多。

网友A:
100多mV?

1mV就可以分辨,100mV可以说没有信号了。
把图贴出来吧。

楼主:
re

2脚正的输入端接信号的正,3脚接信号的负,并通过一个0欧的电阻接地。现在的干扰来自负的输入端。由于测量的是多路信号,当某一路通道没有信号时,受其他的通道干扰,从而导致输出分辨不出是有信号还是无信号。

楼主:
7脚为输出端,接timer的捕捉。

网友B:
输入脚全部用下拉电阻接地

网友A:
这样的图,和没有也差不多

能说明什么?

楼主:
这就是比较器的那部分啊。

这就是比较器的那部分啊。之前就是选通外部信号,然后经过光隔隔离后送入比较器的。

网友C:
这个问题你要请教chunyang大侠。。

当年chunyang大侠在这个问题上可是下了一番功夫,

练就了数种独门功夫,不过后来一直没有机会给他

施展,哈哈。。

网友D:
这种问题,必须看PCB

网友D:
而且要系统地看

楼主:
感谢所有的热心人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解决。这种干扰是板子上的地跟外部信号的地没有完全隔离所致,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完全的隔离呢?我已经用光隔把信号的正负完全的隔开,但是还是不行。哎~~~!

网友A:
就凭你贴的图,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

楼主:
re:maychang

这个问题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描述清楚啊,我可以说明。但是我总不能把整张图都贴出来吧。

网友A:
不把整张图贴出来,谁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根据什么说“这种干扰是板子上的地跟外部信号的地没有完全隔离所致”呢?

楼主:
re:ls

当没有外界接入信号的时候地线上的干扰明显比较小,而且随着接入路数的增多,干扰不断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