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灯丝供电

楼主(2008-03-27):
5VDC转3.3VAC,单管自激怎么样做?紧急求助

网友A:
变压器

三极管+边压器把5VDC转换为3.3VAC另外用电容控制变压器的频率.由于涉及到具体的电路参数所以不方便把原理图上传.

网友B(2012-05-13):
我用3.3v直流也能工作

网友C:
电容三点式就行了

网友D:
要求不高你就直流供电把,只是亮度不均匀罢了,不会影响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