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a Delta ADC 是什么样的AD转换器

楼主(2008-03-27):
请教各位大哥大姐

Sigma Delta ADC 具体意思,以及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谢谢了

网友A:
噪声调制加一个比较器后跟数字滤波。

由于模拟部分较少,所以精度比较高,但速度较慢。

网友B:
Sigma Delta ADC 就是 Sigma Delta ADC

功能当然是模拟-数字变换。
从使用角度看,速度一般较慢,精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