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充电问题

楼主(2008-03-27):
普通800mA/h镍铬电池,用0.5C电流电,做充电控制,12位AD实时检测电池电压,怎么判断电池充满?
1、在充电的同时,我10秒钟检测1次电池电压(有软件滤波,均值滤波),在检测到的dV(前一次与后一次的电压差),是否在出现负dV时认为充饱?
2、在检测电池电压的时候是否需要关断充电电路(不给电池充电),然后打开AD,检测电池电压?

各位前辈大哥,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也可用专门的充电IC

1、不是相邻的两次,而是与最大值比较,dV满足一定值时,认为已经充满
2、用-dV法,恒流慢充没必要,快充就要。

楼主:
dv

在1分钟的dv为多少的时候认为充满?是否不同厂家的电池都不一样?

网友B:
是这样的

充电过程中,检测电池的电压,找出电池电压最高点,再判断电压是否有下降,在停止充电时检测的电压受外界干扰较小。不是一分钟的-dv,而是下降的电压是多少,为了防止0dV,可以加个0dV判断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前辈的赐教,一般的镍镉电池的-dV在每节10mV~20mV吗?小弟还是第一次做充电保护,再请教一下,如果用0.25C的电流在充电,可以找出这个-dV吗?

网友A:
这里有专门的镍氢电池充电管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