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27):
(无正文)

网友A:
那用OP07可以不

为什么?

网友A:
从幅值上说,放大倍数不能大到最大输入信号时让输出幅度

也就是被限幅的意思

网友A:
或者是线性与噪音不佳

比如音频放大器,总是留有必要的功率/幅度余量,以免某些表现丰富的高频信号通过时信号冲顶或被削底而失真。

对AC放大器而言,一般的放大器,超过额定幅度后,谐波失真会急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