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运放碰到的若干问题(急,求助)

楼主(2008-03-27):
    最开始,我想用运放放大从DA里出来的模拟电压,放大4.5倍,用的是同相输入法,单电源供电。放大倍数是(1+R2/R1)。运放输出的电压基本放大到指定大小了,但是把这个电压加到负载上,由于负载的输入电阻和R1,R2并联了,影响了放大倍数。我就想在运放放大输出后再接个电压跟随器。

    用运放做跟随器,我想问:当输入电压在0~22V的时候,电压能跟随吗(我之前用单电源供电,输出电压进入饱和区了)

网友A:
跟随的范围,必须在电源电压范围内进行

不然,碰壁那是你自己的事了,呵呵

楼主:
继续 谢谢

我用单电源24V供电,输入10伏 15伏  结果输出的是23.5
现在准备换双电源了

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单电源供电要把参考电压设置为1/2 Vcc。

这个参考电压怎么设置呀?晕乎乎

网友A:
双电源对你是否合适,得考虑清楚

你说的放大器,输出电压范围要注意看手册上的说明。

即使是rail-to-rail,输出电流太大也是不一定能达到要求的。

楼主:
我用的是LM348

资料上说可以正负18   或者0到36伏供电

输出电压范围资料上没有找到

只看到一个 Output voltage swing   :当Vs=+ -15V Rl=10k殴时  为+ - 13v

这个是什么含义

我想用LM348 正负22V供电 用来做0~22V电压的 跟随  不知道可行否

楼主:
打错了

打错字了错了

我想用LM148(可以正负22V双电源供电) 正负22V供电 用来做0~22V输入电压的 跟随  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B:
运放使用双电源

正负电源不必对称,完全可以正电源电压较高而负电源电压较低,例如正电源24V负电源5V。
如果需要输入0-22V的跟随器,可以按照前列电压值使用,负电源电压值也不必准确。

网友C:
不明白负载为什么会影响放大倍数

“由于负载的输入电阻和R1,R2并联了,影响了放大倍数。”这话看不明白。你的负载电阻多大?如果负载影响了运放的输出电压,那么加一级跟随也一样会影响的。最好画出具体电路来。

网友D:
就像一个人只能扛100斤

你和他定好扛100斤给10块钱
但是你给他20块钱让他扛200斤,他就算想赚钱硬想扛200斤,也被压垮了啊

要知道,运放可是有输出内阻的,输出电流很小的哦

网友E:
22V跟随共摸电压太大了吧.放大电路+晶体管电流自举就行了

网友C:
负载电阻具体多大?

负载电阻并联在R1、R2上是不会影响放大倍数的。如果因为负载电阻太小,预期的输出电流超出了运放的输出能力,会使输出电压拉低,但这同影响放大倍数不是一回事。

运放构成同相放大器,与构成电压跟随器的驱动能力是一样的。如果第一级是由于负载电阻过小导致输出电压被拉低,那么后面用同种运放加一级电压跟随器也一样无济于事。只能加三极管驱动,或换其它驱动能力更大的运放。

楼主说:“我用单电源24V供电,输入10伏 15伏  结果输出的是23.5
现在准备换双电源了。”首帖说的放大倍数4.5,那么输入10V、15V,预期的输出电压显然远远超出了电源电压的许可范围,只能提高正电源电压,加负电源是没有用处的。

网友F:
恩,负载电阻不会影响放大倍数,只会使输出产生压降

楼主:
拉拉

我输入10V 的时候是放大两倍的 没有超过供电电压的。

双电源供电主要解决中间0到2v的输入电压无法线性放大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