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问题3,请帮忙(有图)

楼主(2008-03-28):
图中是共发射极驱动电路,通过LED的电流由VCC及R2决定,调节R1使之在50~300ma变化,R3可以提供少量的预偏置,以提高开关速率,C1为加速电容,也为了提高速率。
   我想问的是:R3提供少量的预偏置,是这么提供的?原理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偏置是是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三极管如果有饱和与截至,状态翻转时需要额外的时间。
而工作在放大区(线性区)可以获得较快的速度。

网友B:
作为开关用,C1R3的设计都没用

Ice越大,开关速度越快

楼主:
我觉得是不是给LED加一个预偏置电压!

网友C:
这个是教学电路吧?很垃圾.

楼主:
华为模拟电子教程里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