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锁相环电路设计疑惑(请PLL中人瞧瞧)

楼主(2008-03-28):
我正想设计PLL电路,但是有些不明白的地方:1、首先,我的发射机发射频率有3种:a-300kHz、b-500kHz、c-1.5MHz,接收机接收这些信号想用PLL电路来实现,不知道这么方法实现;2、PLL电路在这个应用中间作用到底是怎么体现的;3、是否用接收机天线接收到发射信号后直接输入到PLL电路,让PLL电路来跟踪这个载波信号,而无论发射机的载波频率怎么不稳定,通过PLL电路都可以接收到发射机的载波信号,是这样的吗?4、那么,恒温晶体又该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如此低的频率

锁相环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B:
不明白LZ说的!!!

不明白LZ说的!!!

LZ是不是说发射频率不稳定,接收如何跟踪!!
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用AFC(自动频率控制)电路,
具体设计可参考下老电视机电路图!!!

楼主:
回复3楼

3楼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用PLL电路来稳定接收发射机发出的频率信号,因为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中间衰减厉害,加之噪声大。我想是否用PLL电路固定接收发射频率就会去掉很多干扰信号,提高接收强度呢?

网友C(2008-07-05):
感觉是接受机的问题,不在于电路的实现方法

感觉是接受机的问题,不在于电路的实现方法

网友D:
一塌糊涂,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