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异常经历及求解!

楼主(2008-03-28):
    系统是3.3V、5V共存的,320*240的LCD液晶屏是5V的,功耗较大。CPU是5V通过3.3V稳压块提供的3.3V。
    问题是:刚做完电压都还算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5V电压降到4.7V左右,3.3V随之降到2.24V左右,系统处于非彻底崩溃但不正常状态。
    解决办法:将液晶屏断开,5V电压正常,3.3V电压实际值为2.28V左右,系统仍处于非彻底崩溃但不正常状态。最后将3.3V稳压块换掉,插上液晶屏,5V电压仍降到4.7V左右,3.3V正常,系统正常,但液晶屏偏暗。

    求解:有什么好办法恢复到系统正常,液晶屏也正常。

    本人办法:换了块同型号的开关电源,现象一样没有排除。
怀疑:电源驱动能力不够,导致电压下降,再并上一个5V的开关电源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大侠赐教!

谢谢先!

网友A:
开关电源改为宽电压.

开关电源的驱动是够的.由于电流太大的缘故.

楼主:
宽电压的意思

宽电压的意思是比5V高些的电压,不知理解的对不?

感谢孤星119!

网友A:
宽电压是指输入电压为一个范围如:9~18V

但输出都为稳定的5V.这样即使由于负载电流太大导致开关电源输入电压不足.也能输出5V电压给负载.不会影响到后级负载工作.

网友A:
如果用窄电压开关电源输出5V会出现下列状况:

当负载耗电流很大时.开关电源供电电压不变则流过开关电源输入级的电流很大.由于线路的压降(R*I)很大,这样实际进入开关电源的电压严重不足,使得输出也不足5V.影响后级负载工作.

网友B:
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最好上图细看

网友C:
有没有监视过两个电源的电流到底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