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该电路如何将音量提高

楼主(2008-03-28):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2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将该电路的音量提高,蜂鸣器是那种薄片型的,音乐IC是UM66T,两个1.5V的纽扣电池供电.

网友A:
加三极管驱动

并在蜂鸣片上并联电感

楼主:
不行啊

并联电感都没声音了,串联电感声音跟以前是一样大
三极管Q2我改成复合管,声音也没提高

网友A:
必须加三极管驱动,才可并电感

你并的是什么电感?感量多少?

楼主:
加三极管驱动和并联电感的图是不是这样?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2

网友B:
蜂鸣片加个塑料共鸣腔?

网友A:
三极管基极要加电阻

楼主:
基级加了电阻

基极加了点阻,但声音比最开始不加三极管小很多啊,我驱动的三极管加的是9014,我是纽扣电池供电的,不知道是电量不足还是这个蜂鸣片只能这么大声音

网友C:
我同意6楼的观点,

我同意6楼的观点,蜂鸣片一般是贴在大块的共鸣腔上,单独声音很小!!

楼主:
6楼的观点的确正确

我又打样了一个带塑料共鸣腔的蜂鸣片,声音大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