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0--20V,步长为0.5V可调直流电源,这种方案对吗?请大侠指点

楼主(2008-03-28):
(无正文)

网友A:
说说各段线性情况

网友B:
测试时是否带载?

如果未带载,可能是3DD15漏电流引起的。

网友C:
输出负载电流也太小了吧!!最好加大到10mA!

输出负载电流也太小了吧!!最好加大到10mA!再测量看!!

楼主:
记录情况

数据记录(RL=+∞)

参考电压        0        1         2           3            4
实际输出        0.26       1.16       2.13          3.12       4.05

参考电压          5           6           7            8          9
实际输出       5.03    6    5.98    7    6.90    8    7.84    9    8.80

参考电压         10          11          12        13          14
实际输出       9.76        10.70       11.68       12.62        13.58

参考电压    15    16    17    18    19
实际输出 14.52     15.46  16.37    17.36    8.32

参考电压    20
实际输出 19.29
记录时用四位半万用表,电压示数不稳定
纹波特别大

网友B:
(RL=+∞)是不行的

3DD15是相当老式的管子,穿透电流比较大。
带上负载(负载电流至少几mA,最好10mA以上)再测。

网友D:
R1,Q2

R1和Q2的作用是什么呀,去掉可以吗?

楼主:
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替3DD15,而且穿透电流小,空载时保证损耗小.

to gaohq:
 R1,Q2起保护作用

网友B:
先别打3DD15的主意

还是把电流泄放掉一些为好。
在输出端接个电阻到负电源端,暂时先用12k(24V/2mA),功率1/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