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压降压选取什么稳压二极管?

楼主(2008-03-29):
我想从电源出来的-24V   降到-12伏给 运放供电

在网上搜了一下稳压二极管的资料,不知道该选哪一款比较合适?

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朋友

楼主:
顶一个

查了一下资料   稳压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稳压吧   要给运放提供电压 用三端稳压器更合适些吗? 用哪款哦?

网友A:
回复主题:负电压降压选取什么稳压二极管?

12V稳压二极管1N4742A,用法与正电压时一样,只要把二极管两端颠倒过来接。
三端稳压器可用7912。
因为压差大,如果负载电流很大,应该考虑用开关稳压芯片。

楼主:
负载电流

我用负电压给12个运放供电, 每个运放的输入电流好像是4.5mA  一共就50mA左右吧    (整个系统所需电流好像比较大,有700ma了)    我看7912 好像有提供1.5A的  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B:
如果单独给运放供电,用79L12都行了!!

网友C:
使用电源一定要注意功耗!

从24V降到12V,则78L12的功耗为(VI-VO)*IO=12*0.7=8.4w,发热量太大了,你看看规格书,就是常温下一瓦对应的器件温升,肯定受不了,要求环境温度再高点,啥都别想了。一般来说,78D系列做到一瓦就可以了,像你这样最好用一路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