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8老出问题呀,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30):
(无正文)

网友A:
从图中看不出信号加在哪里

电源电压多少?

楼主:
信号加在右边那个稳压管输入

给这个芯片供电的是12V

网友A:
输入1-5V

输入端稳压管已经将输入信号短路。信号源内阻小,可能烧这个稳压管。

楼主:
图有点错误,右边那个稳压管是反向接地的

楼主:
up

高手帮忙解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