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路,高手能分析下吗?

楼主(2008-03-31):
PDM信号经过RC滤波后得到直流信号VOUT,这电路RC滤波,R值怎么算的.和电容并联那个6.8K有什么用啊?还有3K电阻又有什么用的?

网友A:
PDM信号是什么东西?

楼主:
我也很纳闷啊

网上对这个资料不多,好象是和PWM信号差不多的
脉冲密度调制

网友B:
并联的那个6.8K是放电用的,不然就只保留峰值了。

那个3K的电阻可能是上拉电阻或者是直流偏置电阻,看你前面的驱动是怎样的了。

楼主:
前面信号有直流量了

1是3.3V 方波TTL
3K不加仿真好象没直流量输出的? 最后输出的直流量怎么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