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接触时为什么会有火花?

楼主(2008-03-31):
继电器接通瞬间,继电器触点会打火花?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打火花?
接触时产生的火花应该不是放电现象。

网友A:
因为触点有抖动

瞬时闭合又断开,再闭合,可能重复若干次。

网友B:
因为接触瞬间,接触面积很小,这样接触电阻较大

结果就会大量发热,将接触部分烧红,从而产生火花。

网友C:
主要是触点抖动产生的

网友D:
请问为何抖动会导致打火呢?

网友E:
那怎样才能消除火花啊

有些场合很危险的
是不是并个电容就好了啊

网友C:
负载有电感,导通后断开,有自感高压

楼主:
对否??

awey
负载有电感,导通后断开,有自感高压

感性负载在断开的时候产生反压,然后触点放电产生火花或是电弧。
这是放电现象,放电现象是两个没有实际接触的物体通过之间的气体电离等不接触的两个物体之间导通了。

触点接触时候的产生火花,是触点接触时候产生的。

网友C:
mygaojian:maychang 在2楼已经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