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端稳压器的疑问

楼主(2008-03-31):
    我想用三段稳压器把-24降到-8 ,用7908。 但是师兄说, 这样直接把-24转成-8 ,会产生大量的热,需要很大的散热片,最好用稳压管串联,先降到-10V 左右,在接入三段稳压器(三端稳压器输入输出压差2V为宜)。

    我想问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对的!!最好用DC-DC,效率高!!

网友B:
先用稳压管串联,无非是把原来三端稳压器应该发的热拿出一部分让稳压管去发,总发热量是一样的。

楼主:
那用开关电源芯片2576呢?

网友C:
只怕稳压管受不了

功率大的话,用DC-DC

网友D:
你的师兄该打一半PP

压差大会加大稳压器功耗这点说对了
但是使用稳压管降压和三端稳压器的压差保证则是胡说
建议使用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