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带多大负载

楼主(2008-04-01):
这是个简单的5V转3.3V的电路,我想用在自己的系统里,可是不知道能带动多大负载,那位分析一下原理,计算一下电流

网友A:
计算:

R1上的电流:(5-3.9)/45=24.4mA
稳压管上至少留1mA的电流,则三极管的Ib最大为24.4-1=23.4mA
假设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100,则Ic=234mA

输出电流Ie=Ic-Ib=210mA

网友B:
直接用1117不就得了?

哪用得着这么麻烦.

网友C:
2楼功败垂成.

网友A:
就事论事而已,不过用三极管成本还是低点

网友D:
lo ju se pi

网友E:
23.4*100=234?

网友A:
今天什么日子?老师出丑! 晕`~~~~

网友D:
lo ju se pi,没关系了。

网友F:
是USB供电,大不上去

网友G:
Ie=Ic-Ib?

Ie=Ic-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