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

楼主(2008-04-01):
最近老板逼着做一个0~5v转换为4~20ma的V/I电路,本人以前接触模拟电路非常少,不只如何进行,请高手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提示:Vin×(4/5)+1=1~5V

1~5V V-I转换 4~20mA

网友B:
0V怎么转为4mA啊

网友C:
工业上测量检测方面的4~20ma电流环

有专门的IC
看看XTR115是否可以

网友D:
re

建议去本版精华区搜索sharks前辈的:
为蓝天白云写的:两线制压力变送器设计
涉及到4--20mA V--I转换
堪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