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参数

楼主(2008-04-01):
我们公司用的是松川品版继电器,但承认书中有一项参数想不明白,网上也查不太清楚,发了好几BBS都没人回复........问题如下:
就是继电器的参数里有一项关于测试接负载的问题,12A250VACcos&0.4
后面的cos&的参数有的不一样,有0.5也有1,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像是关于什么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一直搞不明白.如哪个高手知道,请回复下,小弟在此跪谢谢了,

网友A:
cos&是功率因数

cos&是功率因数,是不是功率因数小时候,触点闭合释放容易拉弧,损伤触点!!

网友B:
是功率因数

网友B:
但没听过功率因数与灭弧有啥关系!

恕在下孤陋寡闻!!
   ……等待高手!!

网友C:
功率因数与灭弧有很大关系

功率因数为1就是纯电阻性负载,纯电阻性负载在触点断开时不会产生过电压。电感性负载则不同,触点断开时有自感电动势,电流不能突变,触点处电弧要将电感中储存的能量全部释放后才会熄灭。电阻电感混合负载,触点断开时电阻将消耗一部分电感中储存的能量而不必全由触点处的电弧消耗,触点处电弧就比纯电感性负载容易熄灭。

网友B:
ls果然高手,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