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带负载能力很低是怎么会事啊?

楼主(2008-04-02):
这个电路作用是上电后电源电压缓慢上升,仿真结果还行,当负载加大时,输出电压略有下降,但实际电路中,电流只到五十mA输出电压就下降很多,不知是怎么会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294437883.pdf

楼主:
re

又贴不了图了?

网友A:
正常,输出电压=V1-Ib×R1-0.7

假如放大倍数是100,输出Ic=50mA时,Ib=0.5mA,则输出电压为:7-0.5×10-0.7=1.3V

网友B:
此图根本不是稳压电源

你怎么能要求它带负载能力强?

楼主:
怎么不是稳压电路?

FZT705是达林顿管,放大倍数在5000左右,按awey算的,输出应该是:
7-0.01*10-1.7=5.2 V (应该是负的)与仿真结果基本吻合,但实际电路输出很低。

网友C:
这应该不是稳压电路

假如是稳压电路,它是怎样实现稳压的?基极直流悬空,回路都有没有。

楼主:
可能我的表述有问题

如第一贴所说我用这个电路是为提供系统上电时的充电延时,而不是由Q1来稳压。左边输入的-7V已经是很稳定的电源了。

网友D:
只在R2上使用欧姆定律

V = 0 - R2 * Ie
如果R2=10欧姆,Ie=50mA,那么V应该是 -0.5V。
楼主你希望V是多少呢?

网友A:
这个电路只能叫做有源滤波电路,没有稳压

电压降得厉害,可能是放大倍数比较低造成的。

网友E:
同意9楼

你的负载才10,按照5V计算的话,那电流就是500mA了,
再用awey的公式计算,Vout==V1-Ib×R1-0.7
从芯片资料来看,100mA时放大倍数为3000,
那Vout=7-10k*(0.5/3000)-0.7=4.63
楼主看看是不是差不多。

楼主:
awey及黑蘑菇

大致如你们所说。输出应该是
Vout=Vin-R1*(Ie/hFE)-1.7

网友F:
拉出去,打PP打到死...

楼主:
什么意思?

楼上的.

网友G:
同意这个电路只能叫做有源滤波电路,

同意这个电路只能叫做有源滤波电路,你把Q1换成达林顿管就好了

网友H:
把C4去掉试试

我以前做PWM输出调整电压时出现过这个问题,把C4位置的电容去掉后,要好一点。

网友I:
re

没看到反馈调整,不知道怎么稳压

网友J:
Q1好象不是这样装的吧

Q1好象不是这样装的吧,你这样装的电流流向是从C---E
PNP管的电流方向是从E--C的

网友J:
再仔细看一下,这个电路能有输出电压吗?

又仔细看一下图,发现这个图没办法导通,Q1  B极没下偏置,B极始终保持高电平状态,Q1在截止状态,怎么导通???换成NPN管,或者说楼主的图画错了还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