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关于用放的基本用法,请大侠分析一下,诚心感谢

楼主(2008-04-02):
哪位大侠有时间,能从虚短虚断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个图,本人菜鸟,谢谢

网友A:
此图是:

把电流互感器输出的交流压降通过运放精密整流得到正极性电压.不过电路最好还要在运放输出端和反向端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B:
左边可等效为内阻2K的交流电压源

右边是一个输入电阻为10K的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非常感谢,哪位能说一下,运放整流与单二极管的区别吗

本人水平很差,还停留在运放比例放大的水平,非常谢谢

网友B:
二极管有饱和压降,尤其对小信号整流不利。加上运放后可

楼主:
呵呵,谢谢大侠,能不能细点讲一下电路的工作原理

从虚短虚断讲起,从一开电,有输入,再到输出,再到反馈,到最后的平衡,希望大侠不要烦,呵呵

网友B:
re

根据虚短,运放反向输入端相当于接地,即左边10K电阻的右端接地。
那么2K电阻跟它并联接地,等效电阻为1.67K。假设次级绕组的瞬时
电流为-1mA,那么电压为-1.67V。再根据虚短,左边10K电阻通过的
电流就是-0.167mA。再根据虚断,右边10K电阻流过的电流也是-0.167mA,
从而右边10K电阻右端电压为1.67V。

当输入为正半周时,由于输出端有二极管,将无法输出负电压,从而不满足虚短和虚断,运放负向饱和。

楼主:
七楼的辛苦了,非常感谢

能解释一下,什么是负向饱和?我用EWB模拟了一下,如果去掉4148确实会出现
-1.6v但加上二极管后会变成+2V左右,我用的电源是正负5V,再次感谢

楼主:
是不是能这样理解呢

当虚短、虚断不成立时,相当于没有运放,输出电压其实就是加载在2K电阻的电压

网友C:
“当虚短、虚断不成立时,相当于没有运放,输出电压其实就是加载在2K电阻的电压”
这个电路中可以这样说,因为运放的输出受二极管限制并不影响电路的输出,但在其它电路中则不一定。

此电路有个很大的缺点,互感器的负载在交流的正负半周不相同。

楼主:
楼上所说非常对,正负半周期确实不一样

网友D:
re

为什么正负半周期不一样?应怎么改进呀?大家继续说说吧,我等听着呢?

网友A:
回LS:

负半周可以用虚短原理,得到00的等效电阻,正半周时运放负饱和,等效电阻就不一样了(要考虑右边的10K和1K和输出负载),所以要在运放的输出和反向端加二极管.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标准电流。。。。。

如果你用的标准电流互感器,你的电路问题就大了,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严禁开路,向你的电路中的2k是远远不够的,一旦互感器进入了磁饱和,二次侧将有几千伏的电压,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F:
~~那用多大电阻?

网友E:
那用多大电阻回复!

那用多大电阻回复!X/5A  电阻=10欧

网友G:
电路对电流太敏感了。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