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图中的电阻和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8-04-02):
(无正文)

网友A:
3.9p可能是滤波电容,2K电阻可能是直流通路用。

网友B:
大哥,这一大块像是无源选频网络!!

网友C:
LZ能不能将图画完,或者说说用途!!!

楼主:
这是Tuner出来的信号

是有线信号经过Tuner下变频后,在转为中频输出,36M就是中频输出信号。
然后经过这么个电路。如果不加2K和3.9P,解调芯片灵敏度会比较差。加上后可以改善性能。
那这两个电阻电容到底何用呢?高手能分析下吗?
R C能并联滤波吗?

网友D:
滤波,选频

3.9P 高通
电阻 直通

楼主:
高通那不是两根线上有影响

我两根线上传的是36M的差分信号.

网友D:
高通更高频的信号

比如调制信号,载波信号

网友E:
简单问题

两个33ohm 与3.9pF组成组成差分低通滤波器,它的目的是消除本振泄露和射频泄露的影响,不是什么高通;1K电阻用来匹配前后电路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