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EMC电路,高手请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08-04-02):
在工作中碰到这样一个电路,不明白40欧的输入电阻、5微亨的电感、50欧的输出电阻、电容组成的这个貌似很简单的电路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它们起到什么用。希望高手能细致的分析一下。我一点都不明白其工作原理!

楼主:
下面是要做的实验

前面的电路叫 LISN (Line Impedance StabilizingNetwork)它是要做下面的EMC实验用的.恳请高手能细细指点一下。

网友A:
随便说点

记得仪器的输入阻抗一般是50欧姆,这个电路,可能是跟测试仪器相匹配的!具体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