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米网线衰减

楼主(2008-04-03):
100米,100M网线衰减是多少?
如果生产测试Switch或Hub
想取消使用100米网线实际测试改用一个衰减器来模拟
请教应该衰减多少?设计衰减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不光是衰减,有分布电容、电感、传输延时等。

100m线也不贵,最好是用实际的线来做。而且不同厂家的参数也不一样。正规的厂家应该有现成的测试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