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驱动电路

楼主(2008-04-03):
(无正文)

网友A:
感性负载,必须有电感储能的释放电路

否则Q2可能被击穿。

楼主:
电感储能的释放电路,如何加?请指教。

网友B:
电磁阀线圈并联一个二极管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二位!

网友C:
大材小用

IRF540N是100V/30A的MOS管,驱动10W的负载太浪费,也没有必要。
建议选用SOT-23封装的MOSFET,AO3402,直接用P1.16驱动即可,不需要R51,Q3等。一般MOS管的D/S端都有内置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A:
回楼上

千万别以为功率MOSFET内部的寄生二极管可以在这个电路中起释放感性负载储能的作用,仔细分析一下MOSFET关断时的电流方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