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一个交流小信号的峰峰值

楼主(2008-04-03):
信号幅值在0.6到1.8V之间,希望测出0.01V的分辨率
怎么测,用什么仪器?

谢谢!

网友A:
频率多少?

网友A:
低频信号

先放大(用运放),然后精密整流(还是用运放),再测量。

网友B:
re

方案很多,其一可用带ad的单片机测。

楼主:
问题没说清

不好意思没说情
我不是问怎么搭建一个系统,系统已经做好了,现在是要验证
而是问能不能用什么仪器测出来

网友C:
信号发生器

网友D:
数字多用表

网友E:
硬件上好象没什么难的

放大+偏置进AD就可以了

关键是AD的速度和分辨率怎么组合的问题。
速度太慢,峰值就不准。太快,分辨率太低也不行

网友F:
请问maychang:

先放大(用运放),然后精密整流(还是用运放),再测量

这里的“精密整流" 怎么实现?

网友A:
回楼上 俺从头来

精密整流电路本坛就曾贴过多次,在一般的模拟电路教材中也可以查到,原则是利用运放的高增益使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可以忽略。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7151953170.rar

网友G:
直接用示波器看啊

网友F:
谢谢maychang老师,收藏了

“利用运放的高增益使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可以忽略”这句话还要理解理解,有点晕。

网友G:
如果因为二极管的压降,导致输出电压没有输入的高

那么由于负反馈的作用,运放就会增大输出电压,以使输出达到需要的值,从而就抵消了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H:
“高增益”不是正确的理解

当然,更准确地说是“高开环增益”,但放大器的增益不是“可以忽略”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以“高增益”作为二极管压降可以忽略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可以忽略”的真正原因主要是运放是有源器件并能自动寻找平衡。

我们知道, ①运放电路的实质(核心作用)之一是在闭环负反馈的情况下,电路会自动寻找让两个输入端“电压相等”的平衡条件,因此, ②只要负反馈回路能正常、畅通,也就是只要即闭环条件成立(此处就是极性符合),都会自动走向平衡。 ③可见,这种自动平衡作用才是“可以忽略”的原因。 ④即二极管在电路中,虽然是一种非线性作用,但正向电压时阻止不了这种平衡(反馈不能被切断)。 ⑤而这种平衡的精度,则主要取决于“开环放大倍数(增益)”和失调电流、失调电压吧。

最后,要说明一点:上述电路是整流电路而不是峰值保持电路,因此,不能直接用于峰值测量。要测量峰值,应当加电容保持。换言之,这些电路中,有的电路虽然是不错整流电路,但不一定适合作为峰值测量用----为了有足够的测量时间,提高精度,需要保持,否则,又与不整流何异?!也许你一时不明白,加点汽油吧~

:::::::::::::::::::::::::::::::::::::::::::::::::::::::::::::::::::::::::::::::::::::::::::::::::::::::::::::::::::::::::::::
“利用运放的高增益使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可以忽略”

----修改原因:很久没机会写这么好的帖子了。

网友H:
没戏唱了?

网友I:
没看懂

不好意思,我新来的,有点没明白。
0.6到1.8算很小的信号吗?0.01V分辨率要求很高吗?
示波器不能直接读数吗?好像我用的都可以直接读交流信号峰峰值的呢
可能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J:
这里峰峰值的测量应该是抬高电压到2。5V

在用高速AD直接采样就OK了,上面的几位老大可能没有看清楚题目的要求

网友K(2011-04-13):
先放大(用运放),然后精密整流(还是用运放),再测量。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为什么一定要精密整流后再测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