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非线性信号

楼主(2008-04-03):
各位高手求助: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传感器输出信号4-20mA主机采集,在家测试完全正常,由于现场电磁干扰原因导致信号变成了非线性信号,很不稳定,传感器是不能更换了。只想针对这个现象给予解决 在主机让如何采集才能让此信号正常。
考虑过屏蔽有点效果但不明显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二在此感谢。

网友A:
用屏蔽的双绞线传输

楼主:

我的信号线是三线制的,没有办法用双绞线

网友A:
不明白怎么会有非线性?

如何判定的?应该是干扰才对。
真的有非线性,那就是干扰特别大,传感器的电路受到影响,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楼主:

对就是干扰非常大才造成的,是用示波器看到的。看到波形就像交流信号一样无规律变化。后来做好屏蔽有点起色最终还是无法解决,上来请高手指点

网友B:
套屏蔽套

如果真的是干扰特别大的话,可以在传输线上套上屏蔽套,铜做的那种,去问问卖航空接插件的地方,一定有卖的。。。

楼主:

是否可以在电路中解决?如何解决?

网友C:
准确答案

1,一种可能是传感器自身输出电路设计缺陷,不能驱动长线.因为长线存在分布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引起输出电路振荡.措施:
  (1)传感器自身输出并一小电容.
  (2)你的输入口并一小电容.
2,另一种可能是现场干扰,引起:
  (1)传感器自身振荡,请在传感器输出口并一小电容.
  (2)或输入滤波不够,输入口并一小电容,并后面加阻容滤波
  (3)或许你的滤波电路之前存在不对称(非线性)元件,如防反接二极管,造成对
    干扰信号的整流.滤波电路应在防反接二极管之前!
  (4)你的信号不是微弱信号,如是,还有其它原因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补充

用屏蔽线,只能消除干扰引起的问题.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非常感谢,加电容要多大的?10p?

网友D:
8楼

牛人啊

楼主:

还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我用隔离变送器竟然不管用为什么

网友E:
作好接地才是正道!!

网友C:
够清楚了

1,先在输入口并0.1微法电容.
2,如不行,说明传感器有缺点,不能驱动长线(电感),在传感器出口并0.1微法电容.
3,如果短线可以,实验室长线不行,十有**是传感器有缺点,不能驱动长线.
4,如果在实验室长线可以,十有**是干扰,请在入口加1微法电容,并加大输入电路滤波时间常数.并确认输入电路无非线性元件或其无影响.
5,不要迷信隔离变送器.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看了

在论坛上,经常看到一些电流源电路,不少仅是原理性的,实际应用没考虑或想不到.
还有共地问题, 多路4-20毫安共一段参考地,假设16路,每路12毫安,共段电流
为192毫安,如共地段电阻50毫欧,该段地压降约10毫伏,对5V量程,满度误差0.2%.
故应一点共地.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主:

您这个供地问题我没有看懂,我的是六路采集有六组4-20mA输入进来。如何解决您刚才说的共地问题 ,我的接地电阻是125欧。

网友F:
4-20MA

1、4-20MA的负载电阻多大?一般为100欧,负载电阻小可以间接提高对干扰的抵抗力。
2、如果是多路信号的化,你的布线有问题,主要是指信号地的问题

网友A:
用电流传送的方式,能够克服传输线路电阻的影响

看楼主的描述,很可能不是非线性的问题。
接地电阻125欧是什么意思?线路电阻吗?
传输距离有多远?

网友G:
象这种东西都是放控制柜里的

布线正确的话电磁干扰并不严重

网友H:
不用线,用光纤

不用线,用光纤,采样之后马上放大,驱动发光管,再用光纤线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