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串口逻辑电平是多少V 啊

楼主(2008-04-03):
电脑串口输出的0和1是几V电压.啊

网友A:
+/-5V到 +/-15V都正常,负逻辑的

楼主:
0是+5V到+15V 1是-5V到-15V?

网友B:
3.6V

4楼的!刚好被你说反了!电平不是5V 老标准上是3.6V 你查一下勘塔斯标准就知道了

网友C:
回楼主 4楼问题:没有错

不知道5楼 wuhanhebin 在说什么?

网友D:
说明是什么口不行吗?

网友E:
老标准确实有3V之说

但是4楼的逻辑关系是正确的。

网友F:
RXD/TXD线与CTS/RTS线

的定义一样吗?

网友G(2012-10-24):
这个问题难倒了很多人!

网友H:
晕,标准归标准,实际归实际,你在这个论坛里问题,基本上所有人都只会按标准给你答(除非有人有这种怪癖,天天拿示波器跑电脑城测串口去)。
真的电脑,因为成本,有很多都在串口上做大量的裁剪。每台都不一样,没标准可言。我们就试过有些电脑连ISP单片机都烧不了的,换台电脑就好了,但你不能说他们,找他们理论,他们把两台电脑串口连起来,能互相发送,一句话回应你,OK的呀,你们的东西我不懂!

网友I:
maychang老师的那句话很亮,我也不知道4L在说什么

网友F:
对于PC串口的TXD,输出逻辑0时电平在+5V至+15V之间,输出逻辑1时电平在-5V至-15V之间。对于RXD,输入+3V至+15V时代表逻辑0,输入-3V至-15V时代表逻辑1。
有时也偶见给RXD线输入0V的情况,这超出了规范之外,但实践证明PC的串口会把输入0V电平识别为逻辑1。所以74HC14能代替MAX232用作电平转换。

网友J:
标准说法:输入+3V至+15V时代表逻辑0,输入-3V至-15V时代表逻辑1。

网友K(2013-06-19):
我用示波器看串口信号,感觉那个信号波形怪怪的嘞

网友K:
也每个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