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MHz石英晶体振荡电路

楼主(2008-04-03):
求高手们设计一个6MHz石英晶体振荡电路,尽量简单一点。

网友A:
4MHz,6MHz,8MHz,都是一样的

一个反相器,两个电容,一个电阻。
参看74HC14的datasheet。

楼主:
感谢回复

感谢回复
我就是用一个反相器,两个电容,一个电阻。可是频率不对,离谱的是换个其它型号的晶体,频率还是差不多?

楼主:
请再看看

我用这个电路接出来后频率怎么不对?

网友B:
频率是多少啊?反向器是型号是什么?

网友C:
6MHz石英晶体振荡电路

电阻要2M以上,反相器的型号要注意选高频的。例如CD4069就不错,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D:
re

参考:
门电路构成的晶体并联谐振振荡器
http://www.avrw.com/article/art_106_1648.htm

网友A:
反相器用74HC04更好

你怎么知道频率不对?用什么仪器测的?

网友E:
用频率计测量时候记得加衰减,否则测出的可能是谐波频率!!

楼主:
频率用示波器测的。
反相器用的是CD40106B。
反相器究竟是用那个好,74HC04还是CD4069?

网友F:
74HC04应该较好

楼主:
已解决

感谢各位解答,换了芯片,解决了问题。

网友G:
楼主用的是LS的芯片,非HC的

网友H(2017-04-09):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换了芯片,解决了问题。

请问,你是换成了什么芯片?74HC04?另外你那个电阻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