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菜鸟问题,如何提高此电路功率?

楼主(2008-04-05):
电路如图,提高电流就可以提高功率,
但是如何改变里面元件的参数?

下面是此电路的原理:在市电电压为150V~300V范围内变化时本电路均可以准确、快捷地调整输出电压。
        电路如图所示。市电经过L1进入VD1~VD4全桥整流以后加在晶闸管VT上,VT的导通角受到BT33的控制。BT33、C、R1、R2、R3和KP组成一个张弛振荡器,改变KP可以改变振荡周期。
        当市电电压升高时,加在BT33上的电压相应升高,振荡加快,VT导通角减小,VT上的电压升高,使L1上的电压不变;反之VT上的电压降时L1上的电压仍然不变;于是经过L2耦合后的电压也就保持恒定。由于采用了全桥整流,L1、L2上的电压都是正弦波。
        VD1~VD4和VT上的电流要根据变压器的容量选取且要有较大余量,耐压均应在600V以上。R1、R2选用3W电阻,KP最好选用2W以上的可调电阻。

网友A:
80年代可以这么玩

网友B:
电路有误

L1被短路,可控硅一旦导通,至少烧保险。
即使电路正确,L1L2上面也不可能是正弦电流。为得到近似正弦电流,必须加至少三次和五次谐波的滤波器,而这些滤波器体积重量都相当大。

这是相当老的电路,现在已经废弃不用。别在这上面花时间了。
电源技术版面专用邮箱里有《机电工程师继续教育丛书 电源技术》,里面有一章专门讲交流稳压器,建议楼主先下载,好好看看,再考虑是否继续在这个电路上花功夫。

网友C:
同意三楼的意见

网友D:
可控硅的触发信号应该取自R3

还有不理解这句话:

“当市电电压升高时,加在BT33上的电压相应升高,振荡加快,VT导通角减小,VT上的电压升高,使L1上的电压不变;反之VT上的电压降时L1上的电压仍然不变;”